数字电路交通信号灯怎么设计?

楼主(2026-05-06):
#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设计实验报告
## 20.5.5 实验器材
1. 示波器 Agilent DSO-X 2012A
2. 数字万用表
3. 直流稳压电源
4. 主要元器件(参考)
NE555芯片 1片;
LED灯 6个;
74LS00芯片 2片;
二极管IN4001 1片;
74LS04芯片 1片;
74LS194芯片 1片;
74LS10芯片 2片;
电阻、电容、导线、开关若干。

## 20.6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的设计实验
设计一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要求满足以下时序:
A车道:绿灯25s → 黄灯5s → 红灯30s;
B车道:红灯30s → 绿灯25s → 黄灯5s。

### 20.6.1 实验目的
1. 掌握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的电路构成、工作原理与整体设计方法。
2. 学习并巩固逻辑电路整体设计与单元模块设计思路,熟练运用常用集成逻辑芯片,培养分析和解决实际电路问题的能力。

### 20.6.2 预习要求
1. 复习74LS163、74LS153、74LS74、NE555等芯片的引脚功能、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2. 依据系统设计框图与工作原理,完成完整电路原理图设计,并梳理详细设计步骤。

### 20.6.3 设计原理及电路分析
#### 1. 设计状态分析
定义四个循环工作状态:
- S₀:A车道绿灯亮,B车道红灯亮;计时25s后切换至S₁。
- S₁:A车道黄灯亮,B车道红灯亮;计时5s后切换至S₂。
- S₂:A车道红灯亮,B车道绿灯亮;计时25s后切换至S₃。
- S₃:A车道红灯亮,B车道黄灯亮;计时5s后切换回S₀,循环往复。

#### 2. 总体设计框架
系统由**秒脉冲信号发生器、定时器、控制器、译码器**四大模块组成。
秒脉冲发生器为系统提供1s标准时钟信号;定时器实现25s、5s精准计时;控制器为核心,控制各状态按时序自动跳转;译码器将控制器状态编码翻译为红绿黄灯驱动信号,经驱动后控制LED灯亮灭。

信号定义:
- \(T_L\):绿灯25s定时标志,计时到 \(T_L=1\),否则为0;
- \(T_Y\):黄灯5s定时标志,计时到 \(T_Y=1\),否则为0;
- \(S_T\):定时结束状态转换触发信号,控制定时器清零及状态切换。

系统结构:秒脉冲发生器 → 定时器/控制器 → 译码器 → A、B车道信号灯。

#### 3. 单元电路设计
##### (1)秒脉冲发生器
采用NE555定时器构成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公式:
\[f=\dfrac{1.43}{(R_1+2R_2)C}\]
选配阻容参数,输出**1Hz(周期1s)**标准秒脉冲,作为整个系统的时钟基准。
也可采用32768Hz石英晶体振荡器,经多级分频整形得到1Hz秒脉冲。

##### (2)定时器
由74LS163四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级联构成,与秒脉冲同步计数。
在\(S_T\)信号作用下同步清零,从零开始递增计数,分别实现**模25定时**与**模5定时**,输出\(T_L、T_Y\)定时信号。74LS163具备同步清零、同步置数功能,两片级联扩展计数范围。

##### (3)控制器
控制器为系统核心,控制四种工作状态按时序自动转换。

**控制器工作状态表**
| 控制器状态 | 信号灯状态 | 车道运行状态 |
|------------|------------|--------------|
| S₀(00)     | A绿,B红   | A通行,B禁止 |
| S₁(01)     | A黄,B红   | A缓行,B禁止 |
| S₂(11)     | A红,B绿   | A禁止,B通行 |
| S₃(10)     | A红,B黄   | A禁止,B缓行 |

**控制器状态转换表**
| 现态 \(Q_1^nQ_0^n\) | 输入 \(T_L\ \ T_Y\) | 次态 \(Q_1^{n+1}Q_0^{n+1}\) | 转换信号 \(S_T\) |
|---------------------|--------------------|-----------------------------|------------------|
| 0 0                 | 0 x                | 0 0                         | 0                |
| 0 0                 | 1 x                | 0 1                         | 1                |
| 0 1                 | x 0                | 0 1                         | 0                |
| 0 1                 | x 1                | 1 1                         | 1                |
| 1 1                 | 0 x                | 1 1                         | 0                |
| 1 1                 | 1 x                | 1 0                         | 1                |
| 1 0                 | x 0                | 1 0                         | 0                |
| 1 0                 | x 1                | 0 0                         | 1                |

利用74LS153四选一数据选择器 + 74LS74双D触发器,实现状态逻辑与存储跳转。

##### (4)译码器
将控制器输出状态编码\(Q_1Q_0\)翻译为A、B车道6路信号灯控制信号。

**信号灯译码真值表**
| 状态 \(S(Q_1Q_0)\) | A车道 \(A_R\ A_Y\ A_G\) | B车道 \(B_R\ B_Y\ B_G\) |
|--------------------|-------------------------|-------------------------|
| S₀(00)             | 0 0 1                   | 1 0 0                   |
| S₁(01)             | 0 1 0                   | 1 0 0                   |
| S₂(11)             | 1 0 0                   | 0 0 1                   |
| S₃(10)             | 1 0 0                   | 0 1 0                   |

逻辑表达式:
\[
\begin{align*}
A_R&=Q_1 \\
A_Y&=\overline{Q_1}Q_0 \\
A_G&=\overline{Q_1}\overline{Q_0} \\
B_R&=\overline{Q_1} \\
B_Y&=Q_1\overline{Q_0} \\
B_G&=Q_1Q_0 \\
\end{align*}
\]

### 20.6.4 实验内容及方法
1. 按设计要求完成秒脉冲、定时、控制、译码各单元电路设计,绘制整体电路原理图。
2. 搭建实物电路并分步调试,验证信号灯时序是否满足25s绿灯、5s黄灯循环逻辑,分析电路可优化改进方向。

### 20.6.5 实验器材
1. 示波器 Agilent DSO-X 2012A
2. 数字万用表
3. 直流稳压电源
4. 主要元器件(参考)
NE555芯片 1片;
红、黄、绿LED灯各2个;
74LS08芯片 1片;
74LS153芯片 2片;
74LS04芯片 1片;
74LS163芯片 2片;
74LS74芯片 1片;
电阻、电容、导线、开关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