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DS18B20温度传感器和Flash存储器13.2

楼主(2026-05-06):
13.2 SPI时序初步认识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电子设备中,特别是用于微控制器和外部器件之间的通信SPI通信原理比I2C要简单,它主要是主从方式通信,这种模式通常只有一个主机和一个或者多个从机,标准的SPI4根线,分别是SSEL(片选,也写作SCS)、SCLK(时钟,也写作SCK)、MOS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Master Output/Slave Input)和MISO(主机输入从机输出Master Input/Slave Output
SSEL:从设备片选使能信号。如果从设备是低电平使能的话,当拉低这个引脚后,从设备就会被选中,主机和这个被选中的从机进行通信。
SCLK:时钟信号,由主机产生,和I2C通信的SCL有点类似。
MOSI:主机给从机发送指令或者数据的通道。
MISO:主机读取从机的状态或者数据的通道。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用3根线的SPI或者2根线的SPI进行通信。比如主机只给从机发送命令,从机不需要回复数据的时候,那么MISO就可以不要;而在主机只读取从机的数据,不需要给从机发送指令的时候,那MOSI就可以不要;当一个主机一个从机的时候,从机的片选有时可以固定为有效电平而一直处于使能状态,那么SSEL就可以不要;此时如果再加上主机只给从机发送数据,那么SSELMISO都可以不要;如果主机只读取从机送来的数据,SSELMOSI都可以不要。3线和2线的SPI也是有应用的,但是当提及SPI的时候,一般都是指4根线的标准SPI
SPI通信的主机也是单片机,在读写数据时序的过程中,有四种模式,要了解这四种模式,首先得学习以下两个名词。
CPOL: Clock Polarity,就是时钟的极性。时钟的极性是什么概念呢?通信的整个过程分为空闲时刻和通信时刻,如果SCLK在数据发送之前和之后的空闲状态是高电平,那么CPOL=1,如果空闲状态SCLK是低电平,那么CPOL=0
CPHA: Clock Phase,就是时钟的相位。主机和从机要交换数据,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主机在什么时刻输出数据到MOSI上而从机在什么时刻采样这个数据,或者从机在什么时刻输出数据到MISO上而主机什么时刻采样这个数据。同步通信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数据的变化和采样都是伴随着时钟沿进行的,也就是说数据总是在时钟的边沿附近变化或被采样。而一个时钟周期必定包含了一个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只是这两个沿的先后并无规定。又因为数据从产生的时刻到它的稳定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如果主机在上升沿输出数据到MOSI上,从机就只能在下降沿去采样这个数据了。反之如果一方在下降沿输出数据,那么另一方就必须在上升沿采样这个数据。
CPHA=1,就表示数据的输出是在一个时钟周期的第一个沿上,至于这个沿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这要视CPOL的值而定,CPOL=1那就是下降沿,反之就是上升沿。那么数据的采样自然就是在第二个沿上了。
CPHA=0,就表示数据的采样是在一个时钟周期的第一个沿上,同样它是什么沿由CPOL决定那么数据的输出自然就在第二个沿上了。仔细想一下,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帧数据开始传输第一个bit时,在第一个时钟沿上就采样该数据了,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输出来的呢?有两种情况:一是SSEL使能的边沿,二是上一帧数据的最后一个时钟沿,有时两种情况还会同时生效。
CPOL=1/CPHA=1为例,将时序图展示出来,如图13-8所示。
13-8  SPI通信时序图(一)
如图13-8所示,当数据未发送时以及发送完毕后,SCK都是高电平,因此CPOL=1。可以看出,在SCK第一个沿的时候,MOSIMISO会发生变化,同时SCK第二个沿的时候,数据是稳定的,此刻采样数据是合适的,也就是上升沿即一个时钟周期的后沿锁存读取数据,即CPHA=1SSEL片选引脚通常用来决定是哪个从机和主机进行通信。将剩余的三种模式的时序图画出来,简化起见把MOSIMISO合在一起,如图13-9所示。
13-9  SPI通信时序图(二)
在时序上,SPI是不是比I2C要简单的多?没有了起始、停止和应答,UARTSPI在通信的时候,只负责通信,不管是否通信成功,而I2C却要通过应答信息来获取通信成功失败的信息,所以相对来说,UARTSPI的时序都要比I2C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