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分异构的[DC→DC]

楼主:
电路布局就这,
给你七个锚点,元件由观众来填,
且看搗鼓出来的〖DC→DC〗可以是长哪样?!

网友A(2026-05-13):
⑥,既是电路的输出端,又是负载的安身之所,
电路输出的,是方波 (脉冲),负载需要的,是纯直流,
当电容作为贮能器件时,等效于恒压源,电流是脉冲,电压近乎纯直流,
所以,适用于⑥的只有电容,跟线性电路不一样,负载电容的用途不是退耦而是平波,
电源,从来都没自带退耦机制,退耦电容是随负载的接入而添加的,⓪就是退耦电容的位置。

网友A:
如此一来,真正属于〖DC→DC〗的,只有①②③④⑤,也就是说,这些电路的元件数都不超过五个,
〖DC→DC〗处理的既然是纯直流,为何要用上二极管,那是因为,这种电路的变换流程实际上是〖DC→AC→DC〗,
①和④组成逆变器,④②⑤构成交流通道,但⑥要的不是交流,所以,得有二极管安装于③或⑤ (buck的在④,只能反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此一来,真正属于〖DC→DC〗的,只有①②③④⑤,也就是说,这些电路的元件数都不超过五个,
〖DC→DC ...

①是整个电路的主干道,而且是直流通道,必须既畅通又可控,
④是交流通道,也是主干道的延续,同样必须既畅通又可控,关键是,
正因①④皆可控,所以,它俩虽串联 但此路永远不通,这就是斩波逆变的基础,
适合①的,只能是开关管或电感,适合④的,多了个二极管,反偏的,作用是给安装于③的电感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