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main.c(24): error C267: 'Nixie_Scan':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6-05-16):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2.h"
#include "key.h"
#include "Nixie.h"
#include "Timer0.h"

sbit LED=P2^0;
unsigned char Counter,Compare;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Speed;

void main(){

                Timer0_Init();
                Compare=50;
        while(1){
                Key_Loop();
                KeyNum=key();
                if(KeyNum==1){
                        Speed++;
                        Speed%=4;
                }
                Nixie_Loop();
                Nixie_Scan(1,Speed);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TL0=0x9C;                //设定定时始值
                TH0=0xFF;                //设定定时初值
                Counter++;
                Counter%=100;
        if(Counter<Compare)LED=0;
        else LED=1;
}

下面是函数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Nixie_Buf[9]={0,10,10,10,10,10,10,10,10};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void Nixie_Scan (unsigned char location,unsigned char num){
                switch(location){
                        case 1: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P2_4=1,P2_3=1,P2_2=0;break;//led7
                        case 3:P2_4=1,P2_3=0,P2_2=1;break;//led6
                        case 4:P2_4=1,P2_3=0,P2_2=0;break;//led5
                        case 5:P2_4=0,P2_3=1,P2_2=1;break;//led4
                        case 6:P2_4=0,P2_3=1,P2_2=0;break;//led3
                        case 7:P2_4=0,P2_3=0,P2_2=1;break;//led2
                        case 8:P2_4=0,P2_3=0,P2_2=0;break;

                }
        P0=Nixietable[num];
        Delay(1);
        P0=0x00;
        }

void Nixie_Loop(){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Nixie_Scan(i,Nixie_Buf[i]);
                i++;
                if(i>8)i=0;
        }

void Nixie_SetBuf(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Nixie_Buf[location]=number;
}

下面是.h文件
#ifndef __NIXIE_H__
#define __NIXIE_H__

void Nixie_Scan (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
void Nixie_Loop();
void Nixie_SetBuf(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endif

楼主:
声明也声明了,定义也定义了,调用为什么就不行了

楼主:
为什么把这个Nixie的.c和.h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