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倍差分放大器没有按预计的输出电压

楼主:
请教各位

12V直流高边采样,4.5A电流, R12两端是45mv电压,设计20倍差分放大器,输出应该是0.9V,为什么现在输出为8.2V。

请提供一下排查思路。谢谢。

网友A(2026-05-17):
运放供电端子是哪个点?

网友B:
如果你是用ADC分压电阻采样方式可能受R18影响,你可以测一下R18电阻可能有两端不同电压,如果是可以考虑把R18去除,仅供参考

网友C:
为啥在高端取样?放到负极看看结果多少

网友D:
换运放, 要么换至少轨到轨输入(RRI)运放, 要么换 输入电压可以达供电电压的运放(如FET运放,TL082),
LM321输入电压不允许非常接近供电V+ .

网友D:
或者LM321你单独供电,去掉R21, 用一个可调电源从12V向上调节, 看是不是在14V+附近,运放输出接近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E:
没有运放型号,不知道其参数,你这样的电路,需要使用RR输入的运放,并且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要高,R14与R15、R16与R17要高精度匹配,否则会不正常的。有几毛钱的专门的高端采样芯片可以用的,共模抑制比很高的。

网友F:
应该是0V吧

网友G:
是不是共模电压太高的原因

网友H:
水平有限,没搞懂什么是“12V直流高边采样”?12V是输入还是DC+是输入?还有就是实验时电路简洁点不好吗?直接一个比例放大器就行,花里胡哨的器件出正确结果以后再添加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换运放, 要么换至俟斓焦焓淙耄≧RI)运放, 要么换 输入电压可以达供电电压的运放(如FET运放,TL082),
LM32 ...

共模电压太接近供电电压引起的问题。楼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