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理电路-电动搅拌杯3

楼主(2026-05-18):
3.某型电动搅拌杯
(1)特征照片:

(2)印版图:
RM-04型电动咖啡搅拌杯印版图(焊接面).png

RM-04型电动咖啡搅拌杯印版图(元件面).png

(3)原理图:

网友A:
D1-D4为什么并联

网友B:
很粗心,一眼看到有那么多的LED,再一看,5V供电,仅有的外设-电机不需要升压,那么R3接5V+是不可能点亮D1、D4的,核对了一下PCB,R3接的是BAT+,再看P1,竟然也接+5V,其它的没有核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D4为什么并联

估计按键帽上有一圈可以透光的,两个LED可以让按键两边一边一个,亮度就比较均匀,不会一边是亮的一边暗不美观。而串联驱动电压不足,并联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