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 LED亮度调节

楼主:
我现在是用TM1640来控制LED灯,LED灯选择的是75mW 5mA 的规格,封装0603。但是从使用效果上看,亮度还是一直不够。我线路板给TM1640的已经是7V极限了,然后限流电阻也是只有2.2欧。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升我的LED亮度吗

网友A(2026-05-19):
看资料是不使用电阻的,亮度是软件控制的,这个没用过,5V下1638如果亮度搞到最大,还是很亮的,耗电也变很大。数码管选高亮度的,亮度设置2就很好了。
7V这么狠吗?和CPU是分开供电的?

网友B:
将一个0603的LED灯换成两个0402的LED灯,亮度会不会更高?

网友C:
代码中能调亮度的吧,你试过了没,总共8级可调,你试一下?

网友C:
或者选 用超高亮的LED,只是提高电源电压或是减小限流电阻,很容易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