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断码屏驱动电路原理

楼主:
LCD液晶屏/断码屏驱动电路原理

1.LCD是不是有电容电阻电荷泵驱动方式?假如要设计一款万年历,主控不采用绑定的芯片,封装好的。那么怎么根据要显示的内容比如“年月日,时分秒,电量,星期,农历显示等内容去选择核实的LCD驱动芯片?比如我看样品驱动这些内容,用了COM0-COM3,SEG0-SRG19,也就是4COM*20SEG,就用了24个脚,挺占用MCU管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驱动?这种不能用IICSPIMIPI驱动方式吧?

2.断码屏和液晶屏概念是不一样的吧?区别在哪里?那么这种万年历的电子时钟产品,采用断码屏合适还是液晶屏合适呢?

3.像这种COM+SEG脚的驱动方式采用的是什么原理?我找了下资料没有看懂,哪个做过的解释下

4.有些LCD显示的内容比万年历更多,比如一些控制终端的显示屏、饮水机显示屏、家电用的显示屏很多也没有用OLED、TFT,用的也是黑白的液晶屏/断码屏,这类产品用的主控也并没有很多管脚,那要显示那么多内容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看内容并不是特别多的万年历已经占用了很多的管脚。

5.这类LCD主要有哪些芯片厂家在做呢?帮忙推荐下,最好是MCU带LCD驱动功能的,成本在2米以内,低功耗的,管脚64pin以上,主频48M,做过的可以联系交流下看看能不能合作一起做项目

网友A(2026-05-23):
我也不是特别懂,大概是同一时间下COM口和SEG口产生的电压差大于偏置电压好像就可以点亮了,IC可以试试九齐NY8L系列,海速芯(十速)的,中微爱芯,前两个需要绑定,最后这个有封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