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G1K08 定时器2清除标志怎么写?

楼主(2026-05-2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STC8G1K08 sop-16 写定时器2时,清除标志,怎么写都提示   main.c(128):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请教一下该如何写?代码如下:
// 启动定时器2
void Start_Timer2(void)
{
    // 重置计数器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0;

    // 清除中断标志
    T2IF = 0x00;

    // 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10;      // 设置T2R位启动定时器

    // 确保中断使能
    IE2 |= 0x04;                        //使能定时器2中断

}

// 停止定时器2
void Stop_Timer2(void)
{
    // 停止定时器2
    AUXR &= ~T2R;     // 清除T2R位

    // 关闭定时器2中断(可选)
    IE2 &= ~ET2;

    // 清除中断标志
    T2IF = 0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