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H1K28-36I-SOP28选择任意中断

楼主(2026-05-29):
最近在使用STC8H1K28-36I-SOP28写项目,想要使用P13作为上升沿触发P14作为下降沿触发,但是我怎么调都调不好,直接用手接入3.3V电源在拿走,中断里面的灯没有任何反应,敢问各位大佬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代码如下:
void EXTI_Init(void)
{
    // 配置 P1.3、P1.4 为输入模
    P1M1 &= ~((1 << 3) | (1 << 4));
    P1M0 &= ~((1 << 3) | (1 << 4));
    P1IM1 &= ~(1 << 3);
    P1IM0 |=  (1 << 3);
    P1IM1 &= ~(1 << 4);
    P1IM0 &= ~(1 << 4);
    P1INTE |= (1 << 3) | (1 << 4);

    P1INTF = (1 << 3) | (1 << 4);
    IE2 |= 0x10

    EA = 1;
}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P1INT_Isr(void) interrupt 13
{
    if(P1INTF & (1 << 3)) // P1.3上升沿
    {
        P1INTF |= (1 << 3);
        LED = !LED1;
    }
    if(P1INTF & (1 << 4)) // P1.4下降沿
    {
        P1INTF |= (1 << 4);
       LED2 = !LED2;
    }
}